SST39VF1601-70-4C-EK,TSOP48

楼主(2010-07-20):
请教一下高手SST36VF1601-70-4C-EK,TSOP48能代用SST39VF1601-70-4C-EK,TSOP48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批量生产过的?

网友A:
你要看看Datasheet,只要工作电压、接线等是相同的就可以互换,操作方法要是有差别改改软件代码就是。

楼主:
我试过了,测试没看到问题点。我是怕批量生产出问题哪就麻烦了。

网友B:
求微弱信号检测的前置放大电路设计,要求如下:
    微弱信号是以0-100mV的电压信号,现在我要用这个电压信号作为AD的输入信号到单片机;
    现在问题是我的基准是要用到0-5V的电压。所以要进行放大50倍,问题是想找一个这样的放大倍数,而且精准度要求较高的放大电路。
    谢谢各位提供资源。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帮帮忙

楼主: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不是已经讲过了么?代换是可以的,但要看Datasheet确定是否需要修改软件操作工艺。

楼主:
这样子就行了吗?谢谢

网友C(2011-09-02):
我是SST的代理,为什么要替代哦?这两个料还是有区别的
有需求的话联系我,李虎:13764997899,QQ:35233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