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反向器的话,P0口上拉电阻是放在反向器前还后?

楼主(2010-07-20):
80C51的板子,我采用file:///C:/Users/Xp/AppData/Local/Temp/moz-screenshot.pngP0口作输出,同时加了反向器(74HC05),现在想知道上拉电阻是放在反向器前还后?

三极管的作用,不是仅仅为了使LED发亮,三极管后面还有一个继电器的……我没截图出来。

是后面这两个图的哪一种?

还是

网友A:
为什么要接上拉?搞清楚了你就知道该接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拉不是因为P0口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B:
上拉要直接接到单片机IO口上。

如果仅仅是为了驱动一颗LED,这样做真不值当。标准51的IO口都有20mA的灌电流能力的。

网友C:
标准51 P0做GPIO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要加在IO口上,不过为了驱动个LED,这样做太奢侈了,将LED接成阴极驱动,低电平点亮方式!

网友A:
呵呵,驱动能力不够?要多大?有多大?加多大?更重要的是:要干嘛,就像楼上说的,驱动个LED嘛,值得么?

网友E:
Port 0 is an 8-bit open drain bidirectional I/O port.

网友F:
肯定直接接p0啊,都说是上拉电阻了!

网友F:
看这个电路怎么这么别扭啊,浪费器件啊

网友G:
四反相器芯片加三极管驱动led,太奢侈了

网友H:
上拉要坐在IO口上面,电路可以简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