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弱信号检测的前置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0-07-20):
求微弱信号检测的前置放大电路设计,要求如下:
    微弱信号是以0-100mV的电压信号,现在我要用这个电压信号作为AD的输入信号到单片机;
    现在问题是我的基准是要用到0-5V的电压。所以要进行放大50倍,问题是想找一个这样的放大倍数,而且精准度要求较高的放大电路。
    谢谢各位提供资源。

网友A:
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网友B:
100mV信号不算太小,普通的高精度运放大概就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讨教相关的电路设计经验

网友C:
直流信号直接用仪表放大器就行,用常规运放搭仪表放大器也行。

网友D: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精度需要什么级别的芯片和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你有相关资料嘛 太感谢你了

网友E:
输出时电压信号吗?用的什么传感器得到的信号?
找个电压型的高增益运放就OK了,你信号频率多少?高频还是低频?
AD8001是高频的电流反馈型的高速运放,可以放大100倍。你可以上ADI网站上看下,应该有你想要的运放。

网友E:
还有你这0~100mV的电压信号噪声大吗?往往这么小的信号伴随着让人不能忍的噪声信号,你是怎么去噪处理的?
我说的AD8001是超高速运放,如上边哥们所说,你的100mV电压也不能说是多小的信号,uV级的才能说成是微弱信号的吧。

网友F:
直流信号直接用仪表放大器就行,用常规运放搭仪表放大器也行。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个网址,仪表放大器的
http://www.analog.com/zh/amplifiers-and-comparators/instrumentation-amplifiers/products/index.html#Instrumentation_Amplifi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