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过孔定义

楼主(2010-07-20):
我现在需要画一块多层PCB,定义了盲孔1-2,1-3,1-4,1-5,1-6。请问大侠这样定义的过孔对PCB加工是否有影响?听我兄弟说画多层板定义过孔应该定义为1-2,2-3,3-4,4-5,1-6这样定义比较好,但是如果这样定义我的所有元件走线必须以第2层或者第5层作为跳板往各层转,这样会造成打更多的孔,我担心这样的会造成PCB加工成本的上升和电器特性受影响,请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能给我帮助吗?

网友A:
1.盲孔1-2,1-3,1-4,1-5,1-6,你这样定义做板的成本是最低的。这样才叫盲孔。
2.这样定义1-2,2-3,3-4,4-5,1-6,成本肯定高了。盲孔加埋孔。
3.鉴定完毕,第一条成本比第二条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