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功率放大

楼主(2010-07-20):
用NI数据采集卡的DO输出幅度范围+-2mV~+-10V、频率0~50kHz的方波,现要将其进行功率放大,输出驱动电流不小于50mA,之前想用OPA552(200mA,12MHz带宽)做,不知道行不行。现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带宽更高的功率放大器!给介绍一下!

网友A:
电压不必放大的话,该放大器应该够用了。

但为什么要做放大方波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难道你的电路一定要保持波形相似(音频工作中称高保真)?
既然是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度变化,好像只要保证放大后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成正比就够了。

楼主:
电压不必放大的话,该放大器应该够用了。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角会不会被滤掉啊?正准备试验一下!

网友A:
根据你的数据,放大器带宽已经是基频的240倍,波形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不过,用带宽较小(当然价格也就便宜)的放大器能够满足要求,何乐而不为?方波的角如果圆了也没有关系,那就让它圆掉不必理会。

楼主:
根据你的数据,放大器带宽已经是基频的240倍,波形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不过,用带宽较小(当然价格也就便宜)的放大器能够满足要求,何乐而不为?方波的角如果圆了也没有关系,那就让它圆掉不必理会。 ...
引用 网友A:
您有邮箱吗?我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想向您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