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感测试

楼主(2010-07-20):
谁能告诉我高频皮法级电容和纳亨级电感怎么测试?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电感电容表。要求较高时用万用电桥。
目前市场上有RCL电桥,精度不低,很好用。
小电容和小电感,测试时必须注意引线长度。

楼主:
关键是测试频点达不到要求,我所要测得电容工作在433M,而且容值和感值很小,这怎么办啊?

网友B:
可以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但该仪器可不便宜。有高频RCL电桥的,虽然频率未必是楼主需要的,但只要元件本身合适(可以根据元件手册中的频率特性判知)测量数值上就不会有问题。433MHz频率不算高,高频叠层电感、绕线电感以及NPO、C0G高频电容等使用电桥测试即可,这类高频器件本身不会因为频率差而失去测试参考性,普通低频器件才会有问题。

楼主:
恩,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