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0-07-20):
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最近在升级一个液晶产品需要一个MCU和HT1621B(液晶控制芯片)。MCU要求:I/O驱动引脚14个,外部中断1个(下降沿触发),UART串口1个,晶振8M, 能在线编程(即串行烧写),贴片封装。要求供货稳定,价格便宜。各位供应商或者代理可以联系我:libingqiao@163.com

网友A:
楼主登录holtek的官网自己寻找合适的吧,价格比欧美日品牌要便宜,至于供货,现在这个供货紧张的时候,都难说呀。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背光/闪光灯驱动之类的模拟器件,倒是可以看看圣邦微电子的,供货稳定,价格也便宜,可以跟我联系洽谈(qq:5174861)

网友B:
研究人员?

网友:
给楼主推荐FUJISTU。MB95200H。呵呵

网友:
16F690,就怕你嫌贵

网友A:
14楼: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如果产品中用到运放、AB类音频功放、低输入电压LDO、DC-DC,视频驱动、模拟开关、LED背光/闪光灯驱 ...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是外行,要么是胡扯。
~~~~~~~~~~~~~~~~~~~~~~~~~~~~~~~~~~~~~~~~~~~~~~~~
咱俩打个赌好不好?你买一个用HT方案做的烟雾感测器,实际测测它的系统的耗电,然后按照上面所用电池的参数计算一下,看看理论值能跑多少年?日本的烟雾感测产品的要求,你先去了解了解再下结论。坛子里高手多了去了,没做过的东西就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A:
不好意思,一时气愤,发错了地方。

网友C:
汗死 害我想了半天 6楼你真是搞

网友A:
抱歉,抱歉,以前用惯了台式机,现在换了本本,没有鼠标操控很不习惯,把回复另外一个帖子的东西发到这里了,实在抱歉

网友C:
研究人员也很搞啊 研究院里的???

楼主(2010-12-25):
芯片找到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楼主最后采用的哪款呢?如果是PIC系列的话,我这边有替代品,性价比比进口的更高。货期也不是问题

网友E:
全速是多少MHz的系统频率?我了解到一款Holtek的MCU,做的烟感产品一块3V电池寿命做到了20年以上,系统功耗相当低。
*************************************************

算了一下,20年,如果用CR2032,220mAH,平均电流为 1.2557uA,看来这个电路(MCU+传感器)相当的省电了。。。。

网友F:
烟感用3V电池供电能做到20年以上?

那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