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热电偶稳定精确测温

楼主(2010-07-20):
B型热电偶的最高输出电动势是13mv左右,一般都需要高精度AD,现在我用的是MSP430F4250单片机,内部有16位的差分ADC,1.2V内部参考电压,还有内部的PGA可以放大的1~32倍,现在的模拟前端如下图,但是采集的数据怎么也不稳定,有跳动,请大家赐教,怎么设计模拟前端才能让采集的数据更稳定,谢谢!

网友A:
16位,要一点不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跳动的是哪位?如果是最低位或是最低二位,那完全正常。只要跳动仍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使用。
另外,你的RC滤波时间常数似乎太小了。热电偶输出不可能变化很快,你的RC时间常数可以加大很多。

楼主:
我想应该是外部电路的不稳定造成的整个系统不稳定,如采集的信号13.xxxmv,这几位都是变的,应该怎么设计模拟前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外部电路的不稳定造成的整个系统不稳定,如采集的信号13.xxxmv,这几位都是变的,应该怎么设计模拟前端呢?b]

网友B:
加跟随器?

网友C:
计算一下每bit对应的电压是多少,如果太小,要先将输入信号放大再AD

网友D:
楼上老A,你网站店铺中的芯片报价是不是太吓人了啊?!

型号
品牌
封装
单价
其它
8205中性SOT2360.25
 中性TSSOP-80.26
DW01+中性SOT23-60.24
AMS1117 1.2VAMSSOT-2230.27
AMS1117 1.8V 3.3VAMSSOT-2230.24
AT24C02ATSOP-80.25
CD4069UBECDDIP-140.36
CS4334CSSOP-81.25音频IC
DS1302DSSOP/DIP-80.63
DS1307DSSOP/DIP-80.85
PCF8563NXPSOP-81.1
 NXPTSSOP-82
HYM8563JHYMSOP-81.1
HCF4052/4053STSOP-160.352DVD IC
HT6221/HT6222HTSOP-200.42
HT6222HTSOP-240.47
JRC4558JRCSOP-80.16
KA3842KADIP-80.43
L7805/L7812STTO-263/2200.45
L7905/L7912STTO-263/2200.45
LM2575TITO-263/2201.1
LM2576?TITO-263/2201.1
LM2596?TITO-263/2201.1
LM317STTO-2200.65
LM324TISOP-140.23
LM339TISOP-80.22
LM358??TISOP/DIP-80.1518V
LM393TISOP-80.15
 TIDIP-80.16
LM4871LMSOP-80.4
LM4890/LB4890LMSOP-80.36
MAX1483MAXSOP/DIP-81.2
MAX1487MAXSOP/DIP-80.7
MAX202MAXSOP/DIP-160.65
MAX232MAXSOP-160.45
 MAXDIP-160.5
MAX232EESEMAXSOP-160.52
MAX3232MAXSOP/DIP-160.56
MAX483/5/7/8MAXSOP/DIP-81.2
MAX485MAXSOP/DIP-90.45
MAX487MAXSOP/DIP-100.652
MAX488MAXSOP/DIP-112.2
MAX489MAXSOP/DIP-142.2
MAX491CPDMAXSOP/DIP-162.2
MC34063 0.8AONSOP-80.24DIP加1分
MC34063 1.2AONSOP-90.29DIP加2分
MC34063 1.5AONSOP-100.38DIP加3分
NE555TISOP-80.18
PT2399PTDIP-161.12
PT8211PTCSOP-80.38
SD706 SOP-240.7游戏机
SD758 QFP-441.3游戏机
SD731 PQFP-441.3游戏机
BU6370AK QFP-320.9游戏机
SN65LBC184NXP/TISOP/DIP-80.7
SN75LBC184DNXP/TISOP/DIP-80.7
SN74HC04DNXPSOP/DIP-16?
SN74HC125DNXPSOP/DIP-14
SN74HC138DNXPSOP/DIP-16?
SN74HC14DNXPSOP/DIP-14
SN74HC164DNXPSOP-140.23
SN74HC245DNXPSOP/DIP-140.42
SN74HC595DNXPSOP/DIP-16?0.23
TDA2030 TO-2200.8
TL431中性SOT23-3
TM1628TMSOP-280.62
HT1628HTSOP-290.6
TM1628FSTMSOP-280.62
TSC2046 TSOP/QFN-160.66
ULN2003TISOP/DIP-160.88
  DIP-160.9
PT2262 DIP-180.72
PT2272 DIP-180.72
PC817B/C佰鸿DIP-40.182
EL817B/C亿光DIP-40.192
ME6206 多电压微盟sot230.16微盟全系列
  sot890.24
XC 全系列TOREX
74HC377 5.2?多种
EN25T80-75QCPEON
IRF530/630VISHAYSOP-20
IRF740/840?VISHAYDIP-8

网友D:
MAX485只要4毛多吗?

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A:
awey开网店?那要去看看。
DAC0808有货没?

网友E:
似乎很便宜的感觉啊

网友F:
是美金么?这么便宜
13.xxxmv,后面几位都在动,那也太多了。如果只用电阻分压,不接热电偶呢,跳多少?
内部PGA放大多少倍,一般越大,AD越不稳了

网友C:
大家别误会,我没开网店。那是我一个做封装的朋友报给我的价格,都是大批量的价格,我放在上面便于查询,好久没更新了,现在的价格会有变动。
器件不全是原装的,但都是进口芯片国内封装的,质量应该没问题。

别误了楼主的主题,呵呵。。。

网友G:
这些个价格应该是国产兼容型号的批量价格

网友D:
是不是零点没处理好的问题?

网友H(2019-10-07):
应该是美金价格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美金价格吧

10年前的价格。。。。你还讨论。。。。
而且现在的价钱更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