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不会,我太菜了,输出波形怎么反析的?

楼主:
如题

网友A(2010-07-20):
负半周对电容充电到VP,正半周2VP对R放电

网友B:
一个二极管箝位电路

楼主:
3# awey 我知道是钳位电路 ,当正半周的时候二极管是截止的,那么UO电压就是R的两端电压。UO=R/(R+Xc)  *UI;负半周二极管导通,UO=UI;

网友C:
这个波形有条件的。
RC时间常数必须远大于输入信号周期。

网友B:
Vout=Vin+Vc   Vc为电容C上面的电压
当RC>>信号周期时,C上的电压可认为是不变的,数值等于Vp。
Vout等效于Vin抬高了Vp的电压

网友D:
就像maychang老师说的那样

网友E:
楼主考虑的是电路的某种瞬态,away分析的是稳态。

网友F:
那楼主要的是稳态还是瞬态啊

网友E:
呵呵,那要问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