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目标板上Tftp 使用疑点

楼主(2010-07-20):
大家好,问个问题。

我的宿主机是在VMware上运行的 Ubuntu 操作系统。IP地址是192.168.42.129
运行VMware的WindowXP操作系统的IP地址是192.168.3.239

那么在目标板上U-boot上的 serverip设置 应该是哪一个IP地址呢

还有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我只是想确认确认
如果要使用tftp的话 ,目标板和宿主机不是通过网线直接连接,而是各自通过各自的网络插口走ethernet连接,是这样的吧!:

网友A:
用不了tftp只支持局域网。你用briedge模式吧。

网友B:
应该是虚拟机的IP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我现在的机器是在局域网里面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两台机器用网线直接连接,tftp是不行的,是吗?

网友C:
板子和电脑用一条网线就行了。
2楼的意思是让把虚拟机的网卡映射设为Bridge模式,默认好像是NAT的。
处于NAT模式,电脑充当了虚拟机的网关,外面的机器(包括你的板子)是无法主动访问到NAT内网的(虚拟机),虚拟和电脑并不是在同一子网内。
Bridge模式下,虚拟机网卡相当于和电脑网卡“电气”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目标板连电脑的那条网线也连在了虚拟机上,这样三个网卡相当于接在了同一个HUB上。

Bridge和NAT的设置在虚拟机软件上对那个台虚拟电脑的设置里有。

tftp serverip应当是虚拟机的IP。

既然是搞上Linux开发了,还是单独分个区装个真实的Linux更方便,用虚拟机或多或少出现一些烦人的问题。

网友D:
tftp只能是同网段的吧!

其实设置在哪都可以:比较你想把windowns下的文件tftp到开发板上,那就可以在windows下运行一个tftp_server.exe的软件就可以了,如果想把虚拟机下的文件tftp到开发板上,那只要配置一下linux的tftp服务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