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的型号

楼主(2010-07-20):
我是菜鸟,有个芯片上op27  G0520  G554256具体应叫什么型号,哪家代理此产品?具体价位多少?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资料...

网友B:
后缀不同,只是封装形式温度范围不同,可能参数也有少许不同,只要确定了封装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