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电路死区问题

楼主(2010-07-20):
各位前辈,刚接触电源,今天做全桥电路部分,有个疑问,没想明白。请各位赐教。
全桥电路为什么空载的时候波形没有死区,带负载后就有死区呢?
请各位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和波形贴出来。

网友B:
空载的时候被变压器存储的能量给"填"满了.

网友C:
没死区?? 你没仔细看吧。

网友D:
楼主如果结合波形加以说明,我相信会有很多人给出正确的答案。

楼主:
今天在测试另一块电路,明天贴图.

网友E:
没有死区的话  估计早出问题了

楼主:
这是空载的波形,很明显没有死区

网友:
就一条波形...怎么看死区?

网友F:
:lol看来是没搞清楚死区的概念

网友G(2017-11-29):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驱动有死区,但是 输出没有死区,感觉像是 管子能开通 却无法关断 似的~

网友H:
你搞笑啊

网友H:
基本知识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