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中电阻变小

楼主(2010-07-20):
电路板上不接电源测得的电阻是10K,接上电源,但没有通电,再测就只有7K了 ,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下啊 像电路图中的R3,R4,R5 在不接电源线时是10K,但接上2V的电源后,但不通电,再测就只有7K了,而且后面的运放U4,怎么把电压缩小了,按原理图来说应该只是反向啊,

网友A:
应该是你量R两端电阻时,量的时并联的电阻值....不是之前的电阻,因为有的元件有很大的内阻........电压缩小,看看有没有接错线。

网友B:
电路图上量电阻最好是翘起一个脚,否则电路中有串并联的,数据当然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