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放电时间计算!!!

楼主(2010-07-20):
(无正文)

网友A:
MCU并不适于进行非线性函数的运算,要算也得用加减法替代复杂的诸如乘方、开方、指数、对数、三角函数等运算,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可以在网上搜搜,如果系统中公式是固定的,变量也不多,工程上常用查表法替代,速度会快的多。

网友B:
泰勒级数展开

网友C:
可以用查表法,先用excel算好。
如果可以不用算的话,可以每微秒或毎几微妙采样一次,到指定电压时看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D:
只要学过点微积分,公式本身的推导并不难。
用单片机来算的话,算法设计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E:
用单片机的话,查表加线性内插。速度快,省事。

楼主:
恩,好,谢谢大家啊!

网友F(2010-09-16):
t=rc ln(vc∞-vc0)/(vc∞-vc1) vc∞为稳态值,vc0初始值,vc1末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