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滤波

楼主(2010-07-20):
本人要做一个AD检测模块(检测传感器离导线距离),0.3mm的导线通110MA,20khz。用线圈传感器检测交变电流产生的电压,有电磁学知识可以知道线圈产生的是交变电压。如果将这个电压送入AD模块中,电压时交变的。那么程序就会默认的距离也是交变的。请问各位大牛用什么方法可以将这个交变电压滤波(或只要峰峰值,或者有效值)软件硬件上的方法都行。(硬件所用滤波器件工作电压是5V)~
在下非常感谢各位大牛的帮助~

网友A:
滤除 20Khz 的干扰很简单, 如果20Khz的干扰幅值不会致使 AD 转换的有效信号饱和或截止, 那么用一个软件低通滤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首选 FIR 窗口滤波器,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FIR 滤波器, 缺点:运算量较大
其次还有很多软件滤波器可供选择, 取决于你的有效信号的特性, 比如频率范围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运算速度快,且准确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我也想过,但是好像都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