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电阻功率怎么选择?

楼主(2010-07-20):
各位前辈,有一个限流保护电路,现在想用20欧姆的电阻限流,持续的时间大约是2mS,瞬时功率大约有1KW,不知道这个20欧姆的电阻需要选择多大的功率比较合适呢 ?现在想用水泥电阻,不知合适不合适?

网友A:
是啥限流保护啊?  瞬态功率有1kw那么大,用电阻之类的貌似说不过去吧?

楼主:
伟林大哥,
是短路限流保护,在20欧姆的电阻上只要流过7A的电流功率就到了1KW了啊.
还有,如果我的电容上的电压有600V,而电容的能量大约是8J,我用20欧姆的电阻来做短路限流保护,不知这样做合不合适?这个电阻怎么选择功率和类型呢?

网友B:
关键是你的电路正常工作时电流有多大。
若是正常工作时电流达到零点几安,20欧电阻显然不合适。

楼主:
maychang前辈,电路正常工作的峰值电流1A左右,所以说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在20欧姆的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只有几W,但短路时的瞬时功率很大,所以就不知道这个20欧姆的电阻的功率如何选才比较合适?
还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B:
正常工作时电流1A左右,20欧电阻上面电压就是20V,为什么要这么高电压?
好像你的电路不是用这个电阻上的电压作为信号来控制某些电路实现保护,而是直接用这个电阻限制电流。
承受瞬时功率性能最好的电阻是金属丝或带绕成的线绕电阻,对2ms持续时间,50倍过载一般没有问题,即1kW瞬时功率可以用20W连续功率的电阻。但这只是经验值,实际使用仍应经过实验。要保险,就用50W连续功率的线绕电阻。

楼主:
maychang前辈说得很对,这个电阻是直接拿来限流的
我在一个文档中看到过瞬时功率和连续功率的对照表,好像有几个条件对照着选,现在找不到那个表了,不知前辈有没有类似相应的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