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gms模块mc55求助

楼主(2010-07-20):
各位大虾,俺调试mc55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按照下面的顺序简历gprs连接时候遇到了问题。
建立连接步骤:
1。
创建connecting profile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2。创建tcp service profile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219.142.142.196:34560"
3。打开TCP连接
AT^SISO=1
第三步结束后:返回值为OK  ^SIS: 1, 0, 49, "Connection timed out"查了下数据手册,为socket error
也出现过
^SIS: 1, 0, 49, "host not found"。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我现在看了这个不想加3G模块了太难了还不如直接叫我去SHI

网友B:
我们之前是因为at^siss=1,address,"socktcp://219.142.142.196:34560"设置的端口号和socket软件的端口号不一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能是使用中字体不一致造成的,我也很迷惑。。。。。如果需要mc55的gprs连接资料,联系我。

网友B(2010-11-10):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SIS: 1, 0, 20, "Connection timed out"的错误,之前用同一个MC55模块是登陆成功了的,现在一直没有成功。楼主所说的字体不一致,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