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0-07-20):
MOS管应该在2点多伏就应该导通的,为什么要4点多伏呢,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什么只有0.7V呢?

网友A:
关键是你用什么测试的电压值?

网友B:
看不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C:
还有电路不完整,我们不知道滤波电路时有源还是无源的,负载带路如何。主要我需要看清电压的分配关系

网友D:
这个三极管的接法?

网友E:
T1  B C極相當于二極管導通, 所以只有0.7V.    此MOS 的開啟電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