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0-07-20):
前置电路是用的电压互感器,将115V相电压转换成30V。后面的进入AD部分应该怎么样设计好。
交流电压是三相正弦。相电压115V,线电压200V.设备是柴油动力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给其他装备供电用。每次使用时间2分左右。最大电流280A以下。
测量要求:精度在1V以内,用TLC1543 AD转换芯片和单片机。
求助:交流进AD部分怎么设计,用交流转直流,怎么设计电路。由于TLC1543只能转换正电压。

网友A:
当然要转为直流,现在的万用表一般都是RMS

网友B:
RMS的计算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B:
硬件的
引用 网友A:

有便宜的做RMS计算的芯片型号吗?推荐一个给俺。。。

呵呵,贵的有不少,便宜的没听说过,不过现在万用表那么便宜,不太可能用得起那么贵的RMS芯片吧。

网友C:
可以用二极管整流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含税多少钱?

网友D:
既然有了 ad, 还用芯片干什么。
用软件计算交流电压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既然有了 ad, 还用芯片干什么。
用软件计算交流电压是很简单的事情。
引用 网友D:

是么!

呵呵,如果自己软件算的话,隔离后检测零点、计算RMS值,等等一通弄下来也还是有点啰嗦的,如果有便宜的芯片把这些都包了又何乐而不为呢?!

AD536/AD537/AD637/AD736/LTC1966/LTC1968
好像这些都是做TRMS计算的芯片,有谁知道价格能做到多少?有没有国产芯片厂家做替代品的?

网友D:
仅仅一些不大的代码而已, 芯片再便宜也还是要钱不是?

网友E:
RMS哪有这么好算的……当然如果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误差也可以做得相当小

网友B:
仅仅一些不大的代码而已, 芯片再便宜也还是要钱不是?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所说的不大的代码是何含义?!

真要算起来还是蛮费资源的,做数**算显然不是MCU的强项。

网友A:
复杂波形软件是很算的

网友F:
ATT7022,,专业做电表, 精度还行

网友B:
ATT7022,,专业做电表, 精度还行
引用 网友F:

价格多少?!

网友G:
用专用芯片的响应速度较慢,如果要快速,还是自己用软件采样并计算。仅供参考。

网友H:
AD637大概30多块钱一片

网友H:
不过挺不容易买得,而且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只有200mv

网友I:
单片机还能测量交流电压?真的假的?学习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一下关于有的说过零检测的方法:由于设备是柴油机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后对外供电,电流分5档递加上去,不是缓慢的。我怕过零检测的方法对波形要求高出现不准确关于软件计算的方法:恐怕不行,因为单片机除了监测电压,还要监测转速,同时还要监测28V直流,还要交直流过欠压保护,过频保护。还要有40多路自检点自检。还有7路开关量控制。所以软件恐怕响应不过来。关于二极管整流方法:不知道精度够不够,误差是不是固定的或者线性的。30V交流先全波整流再分压后测量还是先分压再测量。关于用真有效值转换芯片:我没试过。听说比较贵。补充:我焊了个运放全波整流的。将1.5V整流,但是整出来不对。顺便大家给看看。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这是我从网上找的电路。运放我用的LM358。一开始用了个12V单电源供电。也没加什么偏置,后来用两个9V的电池各加在VCC VSS,组成+-9V,出来的电压小,3V交流整出来只有1.7V。似乎还发现:运放先加电,然后交流再加入,出来成5V了。先加交流就没事

楼主:
补充上面:设计要求达到军用级。所以越可靠越好!上面这个运放整流的电路,我在MULTISIM上仿真的蛮好的,交流有效值1.5V整出来是1.5*1.414=2.108.可是焊成板子就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J:
对于220v的检测,用精密检波好象显得有点多余,当把220v整流后约得300(v),若果AD的最大基准电压是5v,直接用电阻分压,那么300/5=60倍。
也就是讲把二极管的0.7v电压缩小到0.7/60=0.011 (V) 已几乎等同于运放的失调电压了。
一般的AD的基准都是2v左右,300/2=150 ,0.7/150=0.005 (v),因此用精密检波已显得无意义了。

网友H:
不好意思应该是AD736 三十多块钱一片,AD637可能得一百多,仅供参考

网友B:
LTC1967
引用 网友K:

多少银子?!

网友K:
应该和AD736差不多~~~

网友L:
将电压变成0-5V信号,接入A/D,对A/D进行采样

网友M(2019-06-06):
引用 网友F:
ATT7022,,专业做电表, 精度还行

哥们 你有试过用ATT7022E读取过零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