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0-07-20):
一个主站和30个子站通信,各子站不需要相互通信,怎么唯一区别这些个子站呢,最好能让各子站的ID和产品的出场编号绑定在一起!通过CAN总线怎么做?

楼主:
怎么唯一识别arm,好像arm7的ID寄存器标示位都为0,怎么办啊!

网友A:
CAN总线有没有相应的CAN程序历程!

网友B(2012-09-15):
不是都有唯一的地址吗

网友C:
通过软件设置ID实现地址分配
需要站在系统架构的视角开发

网友D:
通过软件设置ID实现地址分配,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 自动分配地址可能会出现每次上电各个控制器的地址的不确定性.
所以, 做应用中, 最好还是有个输入(比如拨码开关) 人工设定地址. 稳定而可靠的方法.

网友E:
CAN总线的用途还是很广的

网友F:
通过软件设置ID实现地址分配,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 自动分配地址可能会出现每次上电各个控制器的地址的不确定性.
所以, 做应用中, 最好还是有个输入(比如拨码开关) 人工设定地址. 稳定而可靠的方法. ...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G:
网上自己找一段CAN总线的例子,学习一下,就OK啦。你这个做起来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