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单片机测量交流电压的方法!

楼主(2010-07-20):
前置电路是用的电压互感器,将115V相电压转换成30V。后面的进入AD部分应该怎么样设计好。
交流电压是三相正弦。相电压115V,线电压200V.设备是柴油动力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给其他装备供电用。每次使用时间2分左右。最大电流280A以下。
测量要求:精度在1V以内,用TLC1543 AD转换芯片和单片机。
求助:交流进AD部分怎么设计,用交流转直流,怎么设计电路。由于TLC1543只能转换正电压。

网友A:
电阻分压,然后用有效值转换器AD536将交流变成直流(如果是标准的正弦波的话,可以求绝对值,在低通滤波求出平均值,再乘以1.1倍就是有效值了),再进ADC采样。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今天心情好啊,回答一下,其实你可以搞个倍频电路,比如一个(50HZ)周期内测量20点,那么把频率倍频到1000HZ,没一个周期AD采集一次,最后采集的20点用SINA函数计算,求出有效值,就OK 了
。。你也可以用交流转直流芯片,比如6位半表笔里面就用了AD636,精度差点就用AD536,这些看你自己需求了

网友C:
以前做的这些测量电压电流电路一般精度都能达到万分1 ,2,交流也能达到万分之3,4,好的情况下能达到万分之2

网友D:
觉得ad736简单便宜点

网友E:
另外一个方法,将115V经过电阻分压,加直流配置经过运放直接交流采样测量。或者直接买个现成的仪表测就ok了。

网友F:
找个多功能三相计量芯片试一下。

网友G:
推荐用SD3003芯片,能测量交流电压的峰值、有效值

网友H:
可以分压之后和加偏置之后直接AD,用软件来算RMS。
这样成本比较低,但软件处理占用mcu资源

网友I(2010-08-20):
ADE7758测量三相交流参数用的很广泛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进入单片机采用均方根软件算法实现!现在绝大多数的单片机都具有10位的AD,测量115V应该足够的,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J:
我想测量电流互感器出来的0-5A的交流电怎么测量?

网友K:
15楼:
串联个精密电阻测电压也可以,直接测量电流也可以。
比较好的办法是另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将5A再降到你需要的大小。

网友J:
能具体点吗?

网友L:
高手如云啊,围观下。。。

网友M(2013-02-22):
这里的讨论的技术水平是比以前高很多啊。

网友N:
方法好多啊

网友O:
看看可能用?3.3V的ADC输入调理

网友P:
交流电压互感器之后,通过直流电压正偏置抬高后,采集的电压都正电压,在程序中减去偏置电压,计算均方根置就可以了

网友Q(2013-10-09):
测三相交流电压,如果只测其有效值的话,直接用CS5460,不过信号电压要下降到0.5V以内,然后用4052模拟开关进行切换,(最好用电流通道),用SPI接口与单片机通信,读取有效值。

网友R:
不要用自己做的ADC, 国内都有很多电源计量芯片微电子公司,不下5家.
如果你的输出波形基本接近正弦波,都可以用二极管实现峰值检测.然后用用ADC检测.或者不用ADC,用GPIO和模拟开关,电容也可以是实现ADC的,也就是积分比较ADC.很准的.可以轻松精确到0.1%.不过采样率就不会特别高.

网友S:
我的产品《双路智能通讯调压器》内部就采集负载电压0-220V 负载电流0-50A的,我用的是互感器

网友S:
646877318 或者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