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问题

楼主(2010-07-20):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0xFFFF)前面连用了两个unsigned int*是不是错了啊!或者是不算错,

网友A:
不算错,但是明显是个警告!

网友B:
强制转换再多次都是一个结果,只是一般不会有这么另类的写法,也应该不会有警告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通,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我调试过,可以通过,不过有警告

网友D:
这是一个不规范的操作

网友D:
可以通过,但会有警告

网友E:
我也试过了,和楼上的现象一样

网友E:
不是规范的操作

网友D:
不知楼主自己调试过没有,试一试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楼主的这个用法我很少见到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错误的用法

网友G:
我也很少看到有这样用的

网友H(2012-09-15):
不会错的,只是一般不会这么写的,不太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