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阻降压 能否在这里应用

楼主(2010-07-21):
如图:

   继电器  额定的控制电压为 12V(常用的那种单通道,工作电流大约为 25mA)
   LED工作电流大约为 30mA
   LCD屏及MCU功率合计约为 10mA
   再无其他负载。

    如下图,此原理工作是否可行?

楼主:
或者,哪位仁兄,帮我软件模拟一下。谢谢

也有可能将高压电容改为105。使其提供电流大约在 60-70mA。还可以通过限流将LED的电流限制在20mA

网友A:
原理看上去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