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写了1个串口接收的小程序。功能是接收一个8位数据,将其通过8个led灯显示。
故障现象是:8个led灯始终点亮(对应管脚为高电平)。接收前、接收中、接收后都一样。
通过别的程序可以证明,led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把未用管脚也置输入3态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把串口那一段注释掉后8个灯还是亮么,不亮了就是你串口程序问题,还有把发送数据延迟点发送,如果一上电你就发送,那中间的时间间隔也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