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小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10-07-21):
小弟初学,对这个电路很是不了解,IN1的信号是市电220VAC经过电流互感器出来的,大约2mA,经过R10(250欧)转换成电压信号,最后输出的是0-3V的电压信号供CPU测量,小弟只知道R17,R15做放大倍数,其他元器件比如R11,R12,C2,D1等作用,请大侠帮小弟说下这电路中各元器件的用途,不胜感激!!

网友A:
R10、R11、R12共同为电路提供一个直流静态工作点,使输入悬空时,输出约为1.5V。

网友A:
对于交流信号,放大器同相输入端电压可以用vi=i*(R10//(R11+R12))*R11/(R11+R12)来计算,对于工频,C2可以忽略,放在这里可以滤高频。L1和D1主要是保护放大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我觉得L1和C2是高频滤波D1是起续流的作用的L1-R10-GND-D1-R11-L1

网友C:
D1是箝位保护用得,保证运放输入电压大于-0.7

网友D:
1,R10,R11,R12为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点,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
2,电感的作用是防止互感器输出地电流流向后端的直流偏置电路从而影响精度,但是具体能给改善多少我目前还不会计算
3,D1是箝位二极管,保护输入级
4,后端的稳压二极管和电阻组成限幅电路,使输出电压幅值限制在3V以下。

网友C:
2,电感的作用是防止互感器输出地电流流向后端的直流偏置电路从而影响精度

按照这种说法的 话L的感抗应该在50hz时很大,这样的话由于后面电阻电容的存在,输出信号会衰减,反而不好。我还是觉的L是滤波的。

网友E:
L1应该是个磁珠,滤高频的

楼主:
L1应该是个磁珠,滤高频的
引用 网友E:

对L1是个磁珠

R12,R11,R10是提供直流偏置点,那么他们的阻值怎么计算呢?R12是84.5K(精度是1%)为什么用这个值呢?

网友F:
R12的值我也想问问哦?

网友A:
估计设计者是想和15k配成100k,算分压时容易。

网友G:
R11R12两个电阻,先取定一个,然后按照电源电压和运放同相端需要的电压计算另一个。
此电路几乎没有什么放大,增益为2。

网友F:
我想问下假如输入端有信号输入(25mA),那么5脚的电压如何算啊,是0.67V吗?

网友H:
25mA*R10相当于输入电压,D1作用看“天神下凡”的回复,最后的转换结果,建议你整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清华童诗白著),从313页看到317页就会了,D2是钳位作用,就是个稳压管,限制输入单片机的电压不超过3V,保护单片机的。
你这电路让我想起我做过的电焊机上的电流输出检测电路,用霍尔元件反映电流的大小,整个电路简直一摸一样

网友I:
R11R12两个电阻,先取定一个,然后按照电源电压和运放同相端需要的电压计算另一个。
此电路几乎没有什么放大,增益为2。
引用 网友G:

Vout =- [Vin*R12/(R12+R11)]*(1+R17/R15) = Vin *84.5/99.5*(-2) = 1.69Vin

网友J:
D1是稳定直流偏置电压的吧……???

网友K:
楼上的正解,D1应该是一个2.5v的稳压管,起偏置作用的。如果没有偏置电压,将无法检测负信号。

网友A:
D1不是稳压管,电路中的直流偏置电压不应该是2.5V,应该是0.75V,是由R10、R11、R12分压得到的。D1应该就是保护用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A:
hob大哥:怎么个保护作用,可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H:
D1的作用,假如输入信号因为某种不和谐的原因成一个较大的负电位,再经过运放一放大,输入到单片机里了,超过单片机承受电压了,就烧片子。D1的作用就是党输入出现这个情况时,因为D1阳极电位比阴极电位大,D1导通,输入信号钳位到了-0.7V(二极管导通时,阳极和阴极的电位差),就保护了单片机。
说白了你就是没有明白二极管的基本原理。好好看看相关的模拟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L:
C2为什么接到5V上去而不是直接接5VGND?

电源部分的设计能确保5V很干净吗?

网友M:
呵呵
四楼是电子科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