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POWERPCB布的板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3):
线很细,6mil的?有些地方,没有这个必要吧?
覆铜,我觉得挺难看的。是否有必要,就不清楚了。
有些pad出来的线,居然成了锐角,唉……

楼主:
最细的线都是10mil的啦。

网友B:
去掉敷铜,就可以看清楚了,那样才能更好的指出不足

网友C:
楼主你用的电源芯片是什么?

网友D:
估计 是不用修理的 板子   一次性的

网友D:
如果生产过程中   有器件高跷 贴错什么的 后道补焊差点的 会把板子搞残废的

网友E:
线太细,元件密集
后期生产工艺难度大

楼主:
元件密集我是有想过啦。不过这板子的面积就这么大。只好这样了。

网友F:
有些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

网友G:
不能"充分"接地的死铜不如不铺铜

网友H:
1:布局有点乱,所以造成很多走线有点乱
2:为了加工方便?只单面布件?将部分电阻改成0603的排阻吧。
3:晶振下面最好不要敷铜,而且,你的晶振和电容的摆放位置不是很好,
4:调整一下元件位置,减小背面走线距离,争取背面大面积铺地,这样很多正面走的地线,就可以通过过孔,直接跟背面的地相连,减少部分正面的走线。顶层就不要铺地了。

楼主(2010-08-31):
谢谢大侠们的指导。

楼主:
更改过的板子。不过格局也全变了哈

网友I:
总觉得,曲线布线没45°的好看!
低频是无所谓的,高频知道肯定有差别,但是大概多少M以上才能显出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