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路由器可以如何利用?

楼主(2010-07-21):
今天看到旧的路由上写着采用ARM9
想问下这个有上面法子利用不?
新手 说的不多 多包涵

网友A:
如果足够便宜,可以用热风枪拆零件,基于原电路搞些新的应用不是不可以,就是会比较麻烦,首先得测绘电路。

网友B:
按照芯片google,飞线jtag,当开发板用。

网友C:
有一种路由器有完整的资料的,可以跑Linux学习用。

网友D:
4楼: 有一种路由器有完整的资料的,可以跑Linux学习用。
==============
能说说是哪个型号的吗?谢谢

网友E:
思科的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