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M9000AEP的网络接口是反的?

楼主:
在看DM9000A和DM9161A时发现它们的网络接口的收/发信号相对于网络变压器来说是交换了的,但从手册中没有任何对此相关的说明。按照网络接口的定议,DM9161A的连接方式很容易理解,但是DM9000A就让人很不理解了,不知有那位知道这个现像:

DM9000A的接口

DM9161A的接口

网友A(2010-07-21):
自动反转

楼主:
"自动反转"是由芯片来完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DM9000A的3、4和7、8可以相互交换?我没有这样使用过。

网友A:
是由那个PHY完成的

网友B:
做个标记

网友C(2010-12-10):
DM9000AEP调试的时候注意事项:
1.首先要判断芯片的真假。常见的方法是读取芯片的ID号。当然有些工程师朋友的寄存器设置,以及时序设置有问题,读取芯片的ID号就会错。读取ID是最基本的操作。

2.其次确认芯片无质量问题后,再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一般软件方面,问题很容易解决。硬件问题,需要注意:
网络变压器的CT端,一般要接DM9000AEP的管脚2,9脚输出的2.5V,输出的时候一般要加一个稳压电容以及一个滤波电容,稳压电容至少200uf。
另外可以通过10M下是否有连接,来判断网络变压器是否连接正确。不同的网络变压器,连接电路一般有差异,要注意兼容性。

3.其次发送和接收的几个50欧姆的电阻,电阻值一定要正确,如果不正确,会有丢包现象。或者网络时断时续。

4.DM9000AEP的datasheet,必须要看,不看的工程师,自己瞎琢磨,一般会耽误时间的。

5.在驱动程序里最好要添加打印信息,打印信息可以反馈硬件的故障,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有帮助。

6.一般晶振,网络变压器,最好要买真货,如果买到假的,通常很难从电路上分析出问题,通常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才发现。最好不要在电子市场买东西,假的东西很多。亲身经历。特别是Pluse的H1102很多假冒的。

7.网络变压器的49.9的电阻,不用接任何电源。

8.PWRST复位引脚,如果是通过GPIO控制,应该是下拉电阻,不是上拉电阻。

网友D:
新的交换机或者pc的网卡都是支持的.

网友E: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1-05-25):
理解下Auto-MIDX,这个是HP专利技术.有了这个技术的网卡和对方连接的时候不管是直通线还是交叉线都可以和对方握手成功从而实现通信. 如果双方都没有,那么只能用交叉线网络啦

提供专业支持:DAVICOM
DM9000AEP
DM9000CEPDM9000EPDM9010EPDM9000CIEPDM9161EP DM9161AEPDM9161BIEPDM9161CEPDM9008AEPDM9620EPDM9621NP
等产品以及匹配网络滤波器,集成网络变压器RJ45 PH163539HR91105A HR91103A ENC28J60扣扣 1547311723

DM9000AEP  (133.08 KB )

DM90000AEP EVB.pdf

网友G:
有无DM9000CIEP的最新版Datasheet?谢谢。

网友H:
插脚 进入!

网友I(2011-07-24):
回复 网友G:
您好,我这里有相应的规格书,如有需要,可以找我
QQ:78329135
Email:michael_dc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