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测试的问题,这是一个12交流的电机外加一个

楼主(2010-07-21):
LED电源指示的产品.由220V转12V的交流适配器供电,通过一个DC插座和主体连接,插接好以后,会看到DC头的金属有外露,必须要做4KV高压测试,高压一打,发光管就坏了,有什么办法能通过高压测试不损坏发光管吗?

网友A:
发光管上并联一个电容和一个反向二极管试试。

网友B:
发光管上并联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C:
2楼说的方法 正确,但电容要并在电源入口处。

楼主:
先谢谢各位,我这个是12V交流电源,并上的电容耐压要超过4KV吗,容量一般要多大合适?并了电容,发光管两端还有并接二极管吗?

楼主:
接了TVS二极管,发光二极管还会被打坏。

网友D:
在A的2端各串接1个22欧2W的电阻,电阻2端在并接一个TPA220,供参考。

网友E:
不要裸露出来就好了。呵呵
或者,在led并联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