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124数据手册中PSRR这个图没看懂,请大虾指导。

楼主(2010-07-21):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电源波动的频率反映到输出的衰减倍数。

楼主:
供电电源波动的频率 ?
还是不懂!
比如我用12V供电,如果开关电源的频率是10KHZ,
20=20lg(vin/vout);VIN=10VOUT;
那么反映到输出是12/10=1.2V。
是这样么?

网友A:
12V供电,但是你的开关噪声的幅度不可能是12V吧,
电源波动,指的就是开关噪声的幅度。

网友B:
天价、低速、低性能,这种器件尽量不用。

楼主:
re awey您有好的隔离办法么?
用ISO124的人确实太少。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424-1-1.html
我刚看过这个帖子,不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