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通不过, 这是一个12交流电机外加一个

楼主(2010-07-21):
LED电源指示的产品.由220V转12V的交流适配器供电,通过一个DC插座和主体连接,插接好以后,会看到DC头的金属有外露,必须要做4KV高压测试,高压一打,发光管就坏了,有什么办法能通过高压测试不损坏发光管吗?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吧,是surge测试不通过,不是CE。解决办法
1,换电源,一般电源要有保护的。
2,电路上加仿**,TVS,等保护器件,成本允许的话后端加共模电感。

网友A:
我理解错了,应该是ESD没有过吧,也不是CE。解决办法,上面的第二条 仅加TVS就行了

网友B:
换短一点的插头先

网友C:
相对来说,4KV的ESD测试等级还是比较低的,在LED两端并个小瓷片电容也许就过了。

楼主:
直接用一个双向TVS并联在12V交流电源的两端可以吗?

网友D:
换个插头最简单哦,呵呵,成本为0

楼主:
加了TVS二极管,发光二极管还是在ESD测试的时候被打坏了,我的接线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D:
方向反啦。
另外前边有朋友说并小容量瓷片也应该可行
其实有不露铜的插头为何不选?换个插头而已,就可以不用理会这项测试,一分钱都不用多花

网友E:
换插头可能涉及到产品外观ID设计,还是加小瓷片电容试试吧

网友F(2011-03-24):
你选15A的打不死你啊,再说了,你测ESD用TVS管有屁用啊,想象采用抗ESD的器件啊,再说了你的电容呢?

网友G:
LED反向并一个4148最便宜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