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机载电源设计的求助

楼主(2010-07-21):
项目需求如下:
1.Vin=28V+/-8V
2.Vout=12V  Iout=5.5A
3.输入输出隔离
4.用于机载电源(民用飞机),需要高可靠性,高安全性,成本次要。

小弟从无此方面经验,请各路高手给予些指点,如:方案选择,器件选型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不胜感激!!

网友A:
由于飞机上需要高可靠、体积小、重量轻的产品,通常用进口的高可靠电源模块来设计。

网友B:
最好用两个模块做冗余

楼主:
这么困难么,需要使用进口模块,
ant老师也没给些建议,
感觉好像更没底了。

网友B:
可用2842或1842,通过优质驱动变压,推正宗大厂的MOS做双管正激,两通道环路(给光耦加个双保险),可靠性有保障的

楼主:
非常感谢Ant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