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带替代OPA637AP的有哪些型号的芯片呀?

楼主(2010-07-21):
目前我的opa637坏掉了,急需一个功能相似的运算放大器芯片来替换,只要精度相差不是太多就可以,请各位大侠告诉几个可以替代的型号,谢啦。:handshake

网友A:
能匹配这个料的参数的高速运放TI有,忘记型号了,可以查查看。
如果产品要求不那么苛刻,也可以看看圣邦的高速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奥:)

网友A:
楼主不用客气,如果用到单电源的运放,可以给我短消息或者给我QQ(5174861)留言,我可以给你搞圣邦运放的样品试验

网友B:
ad8610  完全针对OPA63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O(∩_∩)O谢谢: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