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复位电路

楼主(2010-07-21):
看到开关电源书中的磁复位电路。原书内部如下:大功率的去磁线路,在这个方式中,变压器铁芯的储能可以反馈到输入端电源,如图a所示,也可以反馈到输出端负载,如图b所示。对于a图我是没看懂它的工作原理,不明白当开头断开时,变压器储能的泄放路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c图中。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图(a)中,开关断开后,绕组Np中电流停止,但绕组Na中电流开始流动,此电流方向与电源方向相反(流入电源),实现磁通复位。
图(c)中,开关闭合时二极管D1导通,二极管D2承受反向电压而关断。开关断开时二极管D1承受反向电压而关断,但D2在滤波电感电动势作用下导通,其中电流方向与Nr绕组中电压方向相反,实现磁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