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反向(倒置)接法如何分析?

楼主(2010-07-21):
Q3的集电极接电源,假设24V。
发射极接负载,假设600Ohm。
ib怎么计算,多少?基极窜电阻R11,将其拉低,对ib有影响吗?
放大倍数b很小吧,算10可以吗?

网友A:
“Q3的集电极接电源”
电源正端还是电源负端?
你最好将连电源和负载一起画好,再贴上来。

楼主:
都说倒置用法了,所以是+24V.
电路形式比较简单,负载就电阻接地,所以没画.
能说说ib怎么求吗,谢谢.

楼主:
为了寻求大家帮助,将图再发。

楼主:
刚看了一个帖子说倒置用法,是应用三极管的负阻特性,不知道怎么理解 。
实际我的电路确实发生过振荡,不知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数字电路多用这种形式吗?
设计电路本意应该是用来达到限流的目的。

楼主:
实际中,我将R11,和R9对调,两次电流基本上没变化。

网友A:
这是集电极输出放大器,带有很强的电压负反馈。
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很小,一般不超过10倍。
输入端不知道是否有电容,若有电容隔直,那么基极电流完全由R9提供。由于强负反馈,保证管子一定是工作于线性状态。求基极电流,必须知道管子反接时的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接法,maychang前辈讲得再详细些,谢谢

楼主:
ie方向从上往下吧,请问ib是往哪个方向流?
ib是由包含发射结的回路求,还是包含集电结的回路求?
还请maychang您指教。谢谢。

网友C:
楼主意思应该是将晶体管的CE对调,对调后,CE交换,原C成为现E,原E成为现C,而电路图不变,电流方向亦不变,分析方法自然也不变,这是理解的前提,只是因晶体管集电结的厚度远大于发射结,CE对调后的三极管参数将发生重大改变,最明显的就是放大倍数大幅下降,至于下降到多少由管子的结构和制造工艺决定,不能臆断说“算10可以吧”,降到接近1都是可能的,只能实验确定。

网友A:
PNP管这样用,因PNP管发射结耐压较高(往往可达30V),还可以工作。
若是NPN管这样CE颠倒用,因常见的NPN管发射结(现在当集电结用)耐压仅5~7V,根本不能用到24V这么高的电源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无私的帮助,学到了很多。
分析方法看了有点头晕,“将晶体管的CE对调,对调后,CE交换,原C成为现E,原E成为现C,而电路图不变,电流方向亦不变,分析方法自然也不变”,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看来自己还是掌握得不好。

楼主:
数据手册上写的pnp发射结耐压只有5V

网友A:
三极管的BE之间是个PN结,BC之间也是个PN结。所以无论是NPN管还是PNP管,CE对调之后仍是三极管,只不过原BE之间PN结(发射结)现在作集电结用,原BC之间PN结(集电结)现在作发射结用。
CE对调之后的三极管,因发射结面积大而集电结面积小(正常接法应该发射结面积小而集电结面积大),故电流放大倍数很小,接近于1,至多只有几倍。而且一般三极管发射结耐压低而集电结耐压高,反接后发射结作集电结用,电源电压只能按照原发射结耐压设计。
若发射结耐压只有5V,那么电源电压不能用到24V。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bec好像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D(2011-11-04):
我也做過實驗,的確是這樣的,三極管倒置后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