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怪事,STM32 IAR优化产生的SPI问题

楼主(2010-07-21):
硬件相同,甚至板子都没掉电,只是换用不同的优化重新仿真,使用IAR高度优化时SPI1的SCK无波形:高度优化时:

中度优化时:

程序:
/****************************************************************************
* 名    称:u8 SPI_SendByte(u8 dat)
* 功    能:通过SPI发送数据并获取返回数据
* 入口参数:dat
需发送的字节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
接收到的数据
* 说    明:不采用DMA,仅用于小量数据时
* 调用方法:rdat = SPI_SendByte(0x55);
****************************************************************************/
u8 SPI_SendByte(u8 dat)
{

u8 tmp;

if (SPI1->SR & SPI_I2S_FLAG_OVR)
// 发生溢出错误

tmp = SPI1->DR;
// 读一次DR,清除OVR错误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SPI1->DR = dat;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return (SPI1->DR);
}

初始化部分:

// 允许SPI1,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允许DMA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FLASH_Deselect();

FLASH_WPEnable();

LCD_Deselect();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 SSD1305 SCK <= 4MHz  73.728/16=4.608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允许收发DMA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 允许DMA完成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 SPI1 RX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3_IRQn;
// SPI1 TX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允许SPI

SPI_Cmd(SPI1, ENABLE);

网友A:
估计与我在这个帖子的8楼所说的原因相关,你试试在适当的地方(比如那2个while之前)加几条空指令作适当的等待。

关于STM32中断多进的问题总结

楼主:
HELP!! MOSI上都有波形,说明SPI1->DR已经正确写入数据了啊。为什么没有SCK呢?我注意到高度优化时,SCK平时处于0,SCK驱动了两个设备,1个是OLED,1个是DATAFLASH,这两个设备SCK都是输入。

网友B:
为啥要优化

楼主:
IAR 5.5.01  至于为什么要优化,当然希望自己的程序健壮,能在任何优化级别下都能工作,也为了提高代码效率。
那个地方加等待也没有用,我觉得奇怪的是MOSI都送出波形了,为什么SCK没有呢,看寄存器初始化也是对的啊,SCK输出还依赖于什么呢

网友C:
优化这个功能我也没用过,确实可以提高代码效率?

网友A:
IAR 5.5.01  至于为什么要优化,当然希望自己的程序健壮,能在任何优化级别下都能工作,也为了提高代码效率。
那个地方加等待也没有用,我觉得奇怪的是MOSI都送出波形了,为什么SCK没有呢,看寄存器初始化也是对的啊 ...
引用 楼主:

请看看编译之后,增加的等待语句是否还存在,没有被优化掉?

网友D:
MOSI上有波形,波形是否是正确的?
以前给IAR提过一个编译器BUG,好像就是用类似LZ的代码测试的,不过忘记了当时是哪个版本的
确认一下SPI_SendByte的汇编是正确的,没有被优化掉结构中的volatile

楼主:
波形见第一帖,MOSI波形是正确的。另外加了延时如下图,没有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