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路板上密密麻麻的打那么多地孔的作用?

楼主(2010-07-21):
一直没搞明白。请高手解惑。

网友A:
就近 旁路

网友B:
等高手解答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做就是为了寻找更短的信号回流路径。可是,这样做也加大了各种噪声。是不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愿噪声大点,也要信号回流路径更短一些。低质量的保证信号的完整性。我没仔细看原理图,估计要加很强的滤波电路吧。我的理解应该不会太偏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