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编码(并进串出问题)

楼主(2010-07-21):
我想问一下编码程序怎样实现并行输入,串行输出啊,很困扰啊,无从下手啊

网友A:
拿着协议啃就成了

网友B:
module hc74hc164 (clk , en , clear , in, data);
input clk ,in , en , clear;
output [7:0] data;
reg [7:0] data;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clear)
                        begin
                                data<=8'h0;        //
                        end
                else if(en)
                        begin
                                //data<={data , in};
                                data[7:0] <= {data[6:0] , in};
                                //$disply("data=%h\n");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我想要vhdl的,编码程序里应该如何嵌套移位模块来实现串行输出呢?

网友B:
原理一样,语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