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项目兼职

楼主(2010-07-21):
有个ARM项目想找外面兼职人员

项目大楷要求:
  1,可以使用TI的LM3S9B90  ARM
  2,ARM通过外部总线连接一个ALTER公司FPGA
  3,整个流程 PC通过100M网络传送打印数据到ARM,ARM通过外部总线传送到FPGA外扩的64M SDRAM中,后面的工作依靠FPGA从SDRAM中取出数据发送到FPGA的外设中,ARM主要处理TCP/IP数据传送和WEB服务,PC能够通过WEB查看整个系统状态。
  4,FPGA的开发可以一起做,也可以我方自己做。
  5,要求在武汉。

如有意向联系:   朱亚雄   13007135907  888zyx@gmail.com

网友A:
ARM部分不难。
要说清楚具体实现的细节。比如,要让ARM来虚拟一个打印机,还是简单的能从PC上DOWNLOAD下文件到FPGA。通过WEB查看状态,需不需要交互等。

不过我不在武汉,也没空做。

楼主:
不需要虚拟打印机,PC上有专门的软件,主要是从PC上download文件到FPGA中,通过WEB查看外设和电路系统的状态,需要交互设置参数等。

网友B:
干嘛不直接用支持sdram的arm?

楼主:
打印的时序逻辑用CPU速度不够,后面的数据处理必须要用FPGA

网友C:
ARM和FPGA之间是什么接口,EBC么?还是PCI

楼主:
ARM和FPGA之间是EPI接口,FPGA相当于ARM的外部RAM,使用ARM的DMA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D:
就是个百兆网口到FPGA的数据处理嘛,整那么麻烦ARM+FPGA,直接一个廉价FPGA搞定,什么CPU啊,内存啊都有,我们随便一个最小的FPGA板子都比这功能强。我在武汉,不过我事先说明,我一般不做兼职,企业间可以合作,对个人,则是动嘴不动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