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2440的SD卡写块程序,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2010-07-21):
switch(mode)
    {
      case POL:
      if(block<2) // SINGLE_WRITE
      {
        rSDICCON=(0x1<<9)|(0x1<<8)|0x58; // CMD24
        if(!Chk_CMDend(24, 1)) //-- Check end of CMD24
        goto REWTCMD;
       }
      else // MULTI_WRITE
     {
       rSDICCON=(0x1<<9)|(0x1<<8)|0x59; //CMD25
       if(!Chk_CMDend(25, 1)) //-- Check end of CMD25
       goto REWT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wt_cnt<128*block)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0x2000)==0x2000)
       {
         rSDIDAT=*Tx_buffer++;
         wt_cnt++;
       }
     }
     break;
    default:
     break;
    }

我知道:CMD24是单块读,CMD25是多块读,SDIDAT是发送或接收的数据。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先把待发送的数据写入SDIDAT寄存器,然后再调用CMD24或CMD25吗?为什么这段程序是先调用CMD24/CMD25,再写入数据到SDIDAT寄存器呢?
我是菜鸟,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要先发命令,等响应成功后,再送数据到卡,最后等待写操作完成。

楼主:
要先发命令,等响应成功后,再送数据到卡,最后等待写操作完成。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