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程序曾让多少人都头疼过,肯多很多人都曾遇到过

楼主(2010-07-21):
也许很多人做过按键扫描程序,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按键按下时到放手那段时间,其实所有的程序都已停止,在等待你的松手。所以这样的按键扫描程序,拿到很多项目里都是不成功的,有什么好的办法,让程序都在跑,不管你是否是按下按键或者没有按下按键,都不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呢....我想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A:
呵呵,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搞!

难道你不知道怎么搞?

动态间隙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B:
LZ
你以为大家都你一样啊
你那是菜鸟所为

网友C:
晕倒,还等着按键释放,先去做点其他事情,回头看看释放了没有就OK了。就如同上论坛,你不可能发了贴就一直等着回帖吧?

网友:
书本上是这样写,但你要动脑子呀

楼主:
:lol  呵呵 谢谢各路豪侠

网友D:
检测到按下时开定时器,定时器一定时间后中断检测两次,两次都是放开了,算松手
你的意思其实是按下时不算按,这样算死按,某些情况下是危险动作,安全方面要求松手才算真按:lol

网友E:
还真没遇到过。每10或20毫秒扫描一次即可,不用死等。坛子上有不少,匠人那里也有一些关于按键方面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3
6585&ptid=185581]2# yewuyi

大哥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是用串口调试的时候,当我按键按下时,串口的数据就停止了,没发了。我松开按键,继续发数据。而不是你理解的说没有显示,我也知道在按键按下的那段时间,调用一次动态显示,

网友F:
10楼:

串口调试,和按键,均可分时完成,

我做的项目,在同样一块板中,有键盘、串口、显示、红外输入等,任务多多,各任务分别进行,照样一点问题也没有,为了保护地球,每次完成各项任务后,CPU还要睡眠呢。

网友:
看HOT大叔的按键扫描程序,网上可以搜索下。我认为还是比较经典的。
一般是 定时器+状态机。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在中断里面检查标志就可以了,www.mcu315.com

楼主:
谢谢 仁兄的大慈之心 14# 928315

网友A:
倒塌了,动态扫描间隙就一定是扫描显示吗?

按键一样也是动态扫描就是了。

网友H:
噢,看標題以為有更好的辦法。。。我承認給吸引了進來

网友I:
10ms定时器扫描加按键状态判断,这么简单的做法,不知道你们老师是怎么教的。。。

网友J:
见无数教师、工程师、学生写的按键扫描程序,写的都是读引脚,有按键按下,delay(10ms),再读,直到按键释放。说实话这种代码就是垃圾!delay(10ms)MCU可以处理很多事情。如果MCU进入低功耗状态可以省很多能量(在这个叫嚣着绿色经济,节约能源的时代)。
我也拜读了Hopower的方案,该方案耗费太多RAM,同时无法识别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状况。
我曾经在某个杂志里读到一篇**是关于如何去抖的,这可能目前国内的工程师研究按键去抖比较好的,但是我还没有测试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状况。

系统中使用定时器进行1ms定时中断,在中断中        “K_Process ++;”,在主程序中轮询Read_Keys,根据K_Output输出的值是否为零判断是否有按键。
-----------------------------------------------------------------------------------------------------------------
#define K_Const        0x00        // 0~7位中某一位(bit)为1时,表示允许对应位的按键长时间按下则重复输出,
                        // 对应位为0表示该按键只允许单次按键按下
unsigned char K_Temp;
unsigned char K_Store;
unsigned char K_Ready;

unsigned char K_Process;
/*=================================================
Name                : Read_Keys
OUT                        :
Description        : If the key is confirmed, return 1,
                          else no key is pressed,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Read_Keys(void)
{
//        unsigned char K_Input;
        unsigned char K_Output;

        if (K_Process < 20)
                return 0;

        K_Process = 0;

        K_Output = ~P1 & 0x0F;        // P0~P3为按键接口

        K_Ready = K_Temp & K_Output | K_Ready & (K_Temp ^ K_Output);        // 去抖表达式
        K_Temp = K_Output;
        K_Output = K_Ready & (~K_Store | K_Const);        // 用于输出重复键和非重复键
        K_Store = K_Ready;

        return K_Output;
}
-----------------------------------------------------------------------------------------------------------------

但是这个中断去抖操作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按键去抖方案。考虑到别人版权问题,不便公开,大家可以去国外的某些论坛去看看,有些工程师曾经讨论过那个方案,国内的工程师的进取心和创新能力让人揪心啊!

网友K:
用定时器定时扫描??如果定时器还需要有其它用处,或是定时器不够用的时候,还能用定时器么?
如果在主程序里检测键盘,而又不用延时检测,那应该怎么检测呢???
延时浪费时间,定时器定时浪费资源,那用什么方法才最好????

网友L:
看看都是被大学老师害的.要知道教科书与时代脱节好多年了.
大学风气不好,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都只信教科书,静不下心的又不去钻技术.结果是大学培养不出实用的工程师!

网友M:
按键处理程序流程,没处理多击和长短键,不过在这个框架上添加很容易。

欢迎拍砖!

网友M:
按键处理流程。没有多击和长短键处理,不过在这个框架下添加很容易。

欢迎拍砖!

网友M:
补个PDF的

网友N:
无语。。。。。。。。。

就在砍版里,随便搜下几个斑竹,酱银,小狼都发过。

网友N:
按键也算是看板几大景之一,   隔阵要翻出来炒一次,哈哈。

网友N:
哦,对拉,以往貌似两位大师都有进来斗嘴的, 今天不进来?

网友O:
不发表意见,发帖得分

网友P:
会不会是两个马甲互洽,一人得"利",哈...  :shutup:

网友Q:
时间有得是,加个几元MCU不就成了?

网友D:
远没有楼上那些那么复杂~~~

#include<pic.h>

void key()
{
    if (key_stat==2)
    {

         if (GPIO3==1)                               //按键松手检测, GPIO3=0 为按下
        {

                 key_stat=0;       //次数状态
                 flag=1;     //flag 按键标志

          }
    }
    else

    {

      flag=0;

    }

}

void interrupt ISR()
{

             if ((TMR1IF==1)&&(TMR1IE==1))                        //定时器1按键中断扫描

             {
                         TMR1IF=0;
                         if (GPIO3==0)                                                   //检测按键按下
                      {

                          if ((key_stat==0)||(key_stat==1))                      //间隔扫描2次
                           {
                               key_stat+=1;
                           }

                       }
             }

     }

}

网友R:
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需要而定
每个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S:
键盘监控程序设计方法中有一种叫状态矩阵法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T:
这是较多接口共同工作时时序安排的典型问题。这也是由于各种硬件部分工作可以同时进行,而软件(在唯一CPU的条件下)只能够逐条指令执行而引出的问题。原则仅一个,即将所有硬件、软件的时序逐个安排,将所有硬件、软件的工作过程有机地切分成其功能不受影响的一小段、一小段,再安排进程在所有的“一小段”-“一小段”之间巧妙切换,即总的思路是“切分”和“切换”有机的统一。

网友U:
提起按键程序,我坚决支持所长的,你若将所长的程序读懂,我读了他的程序按照他的框架写了一个,感觉挺好用。
//        if( ( sKeyProce.KeyVal != 0x1f ) ||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LastTime ) ){                //有键按下,处理
                keycompare1 = sKeyProce.KeyLastTime & sKeyProce.KeyProcBit;        //上次按键位的按键状态
                keycompare2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ProcBit;                //当前按键位的按键状态
                switch ( sKeyProce.keyTask ){
                        case Idle:                switch ( KeyState() ){
                                                                case keypushmove:        sKeyProce.keyTask = pushdelay;        //按键按下,转入按键延时判断
                                                                                                    break;
                                                                case keypopmove:        sKeyProce.keyTask = popdelay;
                                                                                                    break;
                                                                case keynomove:                sKeyProce.keyTask = Idle;        //按键无动作,转入空闲状态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pushdelay:        //if( ( sKeyProce.KeyLastTime & sKeyProce.KeyProcBit ) ==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ProcBit ) ){
                                                        if( keycompare1 == keycompare2 ){        //两次状态相同,按键有效
                                                                sKeyProce.keyTask = pushcheck;
                                                        }else{
                                                                sKeyProce.keyTask = Idle;                //否则,为抖动,推出按键处理
                                                        }
                                                        break;
                        case popdelay:        //if( ( sKeyProce.KeyLastTime & sKeyProce.KeyProcBit ) ==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ProcBit ) ){
                                                        if( keycompare1 == keycompare2 ){
                                                                sKeyProce.keyTask = popcheck;
                                                        }else{
                                                                sKeyProce.keyTask = Idle;
                                                        }
                                                        break;
                        case pushcheck:        //if( ( sKeyProce.KeyLastTime & sKeyProce.KeyProcBit ) ==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ProcBit ) ){
                                                        if( keycompare1 == keycompare2 ){                //状态继续相同,按键有效,压入按键信息
                                                                PushMsg( sKeyProce.KeyProcBit );        //按键位
                                                                PushMsg( pushdown );                                //按键状态
                                                        }
                                                        sKeyProce.keyTask = Idle;        //一个完整的按键处理完毕,转入空闲状态
                                                        break;
                        case popcheck:        //if( ( sKeyProce.KeyLastTime & sKeyProce.KeyProcBit ) == ( sKeyProce.KeyVal & sKeyProce.KeyProcBit ) ){
                                                        if( keycompare1 == keycompare2 ){
                                                                PushMsg( sKeyProce.KeyProcBit );
                                                                PushMsg( popup );
                                                        }
                                                        sKeyProce.keyTask = Idle;
                                                        break;
                        }

网友V:
......终于有我能插上嘴的话题了
开定时器扫描......

网友N:
;P 公车男,别憋坏了

网友W:
又是一个教科书的受害者!

网友X:
不用定时器也不用等待
uchar key(void)
   {
     static uchar time=0;
     uchar key;
     key=0;
     if(KEY==0)   //按下
         {
           time++;
           if(time>50) //去科
              {
                KEY=1;
                time=0;
              }
           }
    else
            {
              time=0;
             }
    return key;//返回按扭
     }

网友Y:
按键检测已经被讨论很多次了。我给出一个曾在 PK 中作的简单的按键处理程序, 使用了定时中断和状态机, 是一个基本上独立而通用的处理程序, 供大家参考。

#define TICK 20         //定时中断间隔时间
#define GetTickCount(t) ((t)/TICK)    //来自 windows API 的函数

struct KeyStatus
{
    char key;
    char pressedKey;
    int keyState;
    int keyTimer;
    char keyEventHandled;
}
m_KeyStatus;

//下面的代码在中断里调用。初始按下后 2 秒后再次发出按下信号, 以后每一秒发一次信号。
void DetectKeyPress()  {
    DetectKeyInput();    //扫描键盘, 并把键码放入 pressedKey 中
    switch (m_KeyStatus.keyState) {
        case 0:
           if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去抖动
            break;
        case 1:
            if (m_KeyStatus.pressed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State--;
            else {
                m_KeyStatus.key = m_KeyStatus.pressedKey;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false;     //允许处理按键事件。
                m_KeyStatus.keyTimer = GetTickCount(2000);                    //2 seconds
                m_KeyStatus.keyState++;
            }
            break;
        case 2:
            if (m_KeyStatus.key != m_KeyStatus.pressedKey) {
                m_KeyStatus.keyState++;   //按键放开或者有另一个按键
            }
            else {
                if (--m_KeyStatus.keyTimer == 0) {
                    m_KeyStatus.keyTimer = GetTickCount(1000);                // 1 second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false;   //允许处理按键事件。
                }
            }
            break;
      case 3:
            m_KeyStatus.key = NOKEY;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false;
            m_KeyStatus.keyState = 0;
            break;
        default:
            m_KeyStatus.keyState = 0;
     }
}

在其他程序中处理按键:
   if (m_KeyStatus.key != NOKEY &&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dosometing();   //处理
       m_KeyStatus.keyEventHandled = true;   //处理结束
   }

如果使用函数指针来处理按键按下, 则更类似事件处理(handle event)。不过,在小项目中就没有这种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