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源和双电源

楼主(2010-07-21):
我想问一下单电源和双电源有什么区别,用的时候如果表示的用双电源,而我用的单电源,结果会怎样?多谢啊

网友A:
双电源顾名思义就是两组独立的电源,系统需要双电源时,在不改变电路结构时是不能用单电源代替的。

楼主:
那我把单电源用到双电源电路里了是不是电路工作就不正常了啊?会不会烧毁电路板啊。直流双电源通过变压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啊,变压器不是只能用在交流通路中吗、双电源供电的电路也可以用变压器吗?

网友B:
双电源要么为了抗干扰而设计的两个同极性电源
要么是为运放等元件提供的正负输出的两个电源
具体板子的电源输入电压要注意

网友A:
双电源的实现方法有多种,对于采用变压器的电源而言,如果是同压正负双电源,一般多采用双绕组或单绕组中间抽头法来实现。楼主的基本概念还很欠缺,应该好好补补,前两天我在匠人手记高楼书帖中发的《图解电子学入门》不妨去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能复制匠人手记的网页地址吗?我想看看。

网友D:
单电源再加一个生成负电压的电荷泵就可以搞成双电源了。

楼主:
电荷泵?还没有听说过,唉,看来我急需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