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哪个厂家的那款产品?

楼主(2010-07-21):
芯片封装如图所示,封装为sot223
上面的字符为3U
                       0P
或者30
      0P
有些看不清
不知这是哪个公司的哪款产品?

网友A:
这种封装多为电源芯片,但具体哪个厂家从上机标的字是看不出来的
你只能看外围电路分析他是升压还是降压,然后找同功能的器件了。

网友B:
太模糊了。

楼主:
芯片上的丝印和芯片封装已在一楼说明

网友C:
太不清楚了,看不见

网友D:
分析电路找同功能的吧,

网友E:
芯片上的丝印和芯片封装已在一楼说明
引用 楼主:

ret:赞成!#!#·!#·!

网友F:
sot223或sot89封装的三极管、MOS管、三端稳压器

网友G:
我是冲着楼主的名字来的,不知道在holtek讨论区的那个fox341是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