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Y7C68013A的IO口控制问题

楼主(2010-07-21):
这几天被CY7C68013搞的很头痛.我只是想用它的PB0来控制LED的开和关.一个很简单的IO控制功能,结果弄得我很狼狈不堪.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在上电时,就把LED灯打开.这个功能是在TD_INIT()中实现的.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下面两条控制语句:
//LED on
   OEB=0x01;//config portb0..3 as output pin
   IOB=0x01;//output hi-level

需要说明的是:我用的是56PIN SSOP封装的片子.有个外部的EEPROM存储芯片.希望朋友们可以给一些指点.

网友A:
看看IFCONFIG[1..0]是否为00使I/O工作在Port模式

楼主:
IFCONFIG的配置没有问题.我使用的是外部晶振24MHz.IFCONFIG=0X00;

楼主:
这个板子上的EEPROM24C64中的程序不能被我现在的程序更新.我已经用HEXTOBIX工具生成相应的EEPROM文件了.但是程序总是得不到更新,还是以前的旧程序.现在刚刚接触CY7C68913a,感觉很是头痛.

楼主:
根据CY7C68013的文档, VENDOR ID :0X04B4 PRODUCT ID :0X8613 .但是我通过软件读出来的值不同,分别是:IDVENDOR:0X0403 ,IDPRODUCT:0XFFOA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对PB0为高电平,只要IFCONFIG=0X00;OEB=0x01;IOB=0x01;应该没有问题的。
文档中VENDOR ID :0X04B4 PRODUCT ID :0X8613 是指的芯片内部的RAM默认的PID,VID,你可能接了外部的EEPROM吧?

楼主:
是的.是外接了EEPROM,24LC64.后来到了EDN上转了转,才怀疑是EEPROM的事情.后来就把它弄下来了,程序就得到正常的执行了.谢谢.楼上的关注.现在总算对CYPRESS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网友B:
跟我想的一样,看看高手们的回复吧

网友C(2011-04-08):
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