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IRF2104输出两路相反的PWM?

楼主(2010-07-21):
做驱动的时候想要一组相反的PWM,看到IRF2104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自己搭了个试试,根据IRF2104的pdf里面的典型电路,测试时,只能测到HO端输出了PWM,LO却没的输出的,郁闷的,有调试过的,大家给我讲讲嘛,谢谢哈

这个就是我用的电路

这个时序图我还没看明白的,请大家帮忙,点拨点拨哈~~

楼主:
哎,大家都去吃饭了啊?

网友A:
这个,可以评估一个PSoC里面的pwm

网友B(2010-11-24):
从图上看,LO HO输出好像是反向的,在SD为1的情况下!

网友C:
晕了吧,这是驱动电路,你要把VS接地,不要接IGBT,驱动电路当转换器用

网友C:
PSOC中的PWMDB就有两个互为反相的输出

网友D:
LZ没理解IRF2104的作用。

当/SD为高时,输入IN高则HO打开输出高;输入IN低则LO打开输出高;否则都是输出低;
当/SD为低时,所有输出均为低(关断),这个脚可以用来输入死区。

你只做逻辑电路用的话,应该把Vs和输出断开,然后接地。
不过用这个来做逻辑电路(反相器)用也太浪费了点,奢侈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