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DIY?

楼主(2010-07-21):
请问高手,你们的IC封装一般都是自己亲手画的吗?  谢谢~!

网友A:
是的,或者拷贝同事的,或者直接图纸上抓下来的

网友B(2010-08-27):
基本上都是自己画的,这样安全

网友C:
肯定用自己画的,安全

网友D(2010-10-09):
标准的,或现成的不用自己画,库中找不到的当然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