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 EVB PWM6个电平不一致

楼主(2010-07-21):
我用的是开发板之家的2407A开发板,EVA的捕获口现在坏了,于是改用EVB,现在EVB的pwm输出电平有问题,pwm1-4 电压只有1.2v左右,pwm5和pwm6是正常的3.3v,两个开发板都试了,应该不会都有问题,那程序上面EVA和EVB是一样的,没什么可以设置的地方,而且EVB的pwm信号占用的是1个IO口,电平应该是一致的呀,也不一致,求教了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他们开发板的IOPE1-4,还用作其他功能,接了三极管然后接地了,电平被拉低了,之前没有好好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