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能烧能读,不能运行?

楼主(2010-07-21):
我用ICD2烧写PIC16F886,能烧\能读,能檫,但是就是不工作,各电压也正常,内部晶振没有out ?  奇怪
外部复位也试过,不好使,NND
硬件是我设计的,我担心硬件出问题,间隙是10mil,是不是太小了?不过我把很多外围电路多去掉了,现在就剩简单电路,近乎直接烧芯片
其他型号的芯片(16F690)系统我们还是能成功烧写的

我的硬件:proICD2 + PIC16F886简易电路
软件:C语言,Mplab IDE V8.53,hitech9.71a

楼主:
难道是那样工具不支持?
但是我的器件选择下拉列表里面有886的呀!

网友A:
能烧能读和能运行没有必然联系。

请检查配置字和寄存器设置以及电路。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原来编译器自带的EEPROM读、写函数改成自己写的了,同时另一个关键的是886不支持低电压编程,我把位设置中的“低电压编程”关掉了,至此,继电器能动作了,“啪嗒。。。啪嗒。。。”:lol

网友B:
主要是不支持低压编程,和EEPROM的读写无关

楼主:
是自己不够仔细,谢谢楼上大伙的提醒,下次俺就注意啦

网友C:
支持低压编程,但要注意portb,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