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坐标图怎么读?

楼主(2010-07-21):
这是MQ2气体传感器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坐标图。
麻烦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坐标图怎么读呢?
Rs/R0的值与气体浓度(ppm)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函数关系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是对数图,坐标轴以对数数值排列,颜色代表敏感气体物质,这时基本上呈线性的曲线实际上大致是指数曲线。

楼主:
这是对数图,坐标轴以对数数值排列,颜色代表敏感气体物质,这时基本上呈线性的曲线实际上大致是指数曲线。
引用 网友A:

在求横纵坐标的关系式时,直接把横纵坐标写成对数的形式,而使这两个对数成比例关系,是这样吗?
没学过这种坐标,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