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2个二极管做出稳压电路,如图,求解?

楼主(2010-07-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典型的全波整流

楼主:
本人还是学生,以前看书上都是4个二极管,所以不大确定2个二极管能不能稳定工作,所以来确认下

网友B:
C2在此无大必要。

网友C:
为何C2在此无必要,请教一下

网友B:
输出端小电容C4与大电解电容C3并联,是因为C3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较大,对芯片等电路元件电流突变产生的电压波动无法很好地抑制,亦即通常说的“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C2处并无频率很高的电流变化,故C2在此无大用处。

网友D:
哎,可能以前问这个问题的比较多.可是我搜了一下,也没有找到答案.我想知道变压器、输出电感对它有没有影响?回复2帖

网友E:
可以啊。只不过教课书上一般把D1,D2横着画而已。

网友F:
使用全波整流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你的变压器输出电压还是不要太高的好,不然7805发热会很大。

网友G:
7805的功耗等于输入、输出电压差乘以负载电流

网友H:
当然可以了